[机械硬盘]
st500dm002 kc65长忙

楼主(2019-01-06):
进终端报错,虚拟启动加载3d还是这样

网友:
报错 led:000000bd faddr:00006220

网友:
希捷的需要找短接点,短接后可以进F3 终端输入指令。具体是哪两个点你自己找电路板看。

网友A:
是什么都不操作就报LED错误还是操作指令后才报LED错误

网友(点评):
上电就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都不操作就报LED错误还是操作指令后才报LED错误

上电就报错。。。虚拟启动,握手后写了3d,还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报错。。。虚拟启动,握手后写了3d,还是报错

要么短接时机不对,要么固件有问题,要么头有问题。报LED错误一般用虚拟都不会成功

网友:
加我QQ 561712573 远程给你搞定。。。。。。

网友:
要么短接时机不对,要么固件有问题,要么头有问题。报LED错误一般用虚拟都不会成功

guangwu88888 -2 -2 抄袭帖!

网友:
楼主需专业学习一下。群里不大容易学到东西

网友(2019-03-11):
重新断电   短接   加电

网友:
ST还要短接吗?直接杂交一下就好了,简单的一B

网友:
这个盘轻轻一秒,数据就OK了,楼主思路不对。

网友C:
看下是不磁头问题吧!

网友(2019-06-13):
短接是可以处理好的

网友:
长忙要多等下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磁头问题吧!

不是磁头问题,方法不对

网友:
MRT官网有视频教程,而且找对 3D 也是极其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