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03掉电

楼主(2019-01-06):
联想L430触发后掉电  求助      偶尔可以亮机  刷过BIOS

网友:
楼主表述得不够清楚,掉电下来到0.39的时候还有CPU供电吗?有平台复位吗?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这种明显是保护了,而且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