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D 换键盘后USB不可用

楼主(2019-01-06):
因为帮客户换键盘后全部USB接口不能用,但USB3.0的设备能用,请问这个是南桥还是BIOS?因为换键盘前用不是一个型号的键盘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断路了,没办法老板要求的!在这里小小吐槽下。

网友A:
把键盘拔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拔了试一下

现在没接键盘了,在系统里3.0的优盘能用,但在BIOS就检测不到。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B:
你在pe下能不能用嘛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USB2.0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pe下能不能用嘛

在BIOS下就已经检测不到优盘了,连外接键盘也没反应

网友:
换一样的啊。哈哈。你这样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BIOS不会导致3.0能用2.0不能用

网友:
换桥吧.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USB2.0控制芯片坏了?

控制器在桥内部,当然还有USB保护电路你查下。首先看5V供电有没有,再看数据线对地阻值。帮到你了加我分,哈哈

网友:
我们遇到问题般先软件后硬件,先观察后测量,BIOS乱是会引起USB功能失效,特别是在BIOS中有选项对USB进行控制的那种,说明下USB2.0和USB3.0不是一个控制器。

网友:
检测一下5v供电!

网友D:
接个鼠标看灯有没有亮呢,亮就说明电压有了,但电压够不够5V就得用表量了,

网友:
外接看哈 键盘能正常使用不 可以试哈 。 !!!!

网友:
先排除软件吧。,。。。。。。。。。。。。。。。。。。。。。。。。。。。。。。。。。。。。。

网友:
5V正常不 更换键盘怎么会把USB干掉  除非搞短路了  如果是短路  干南桥

网友:
量下数据短没短,短了就得干桥

网友:
最好显排除BIOS问题 换键盘几乎不可能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个鼠标看灯有没有亮呢,亮就说明电压有了,但电压够不够5V就得用表量了,

说到点上去了,亮灯刷bios无用,就完蛋了,需要找人修了

网友:
SHI BUSHI NANQIAO BUHUI CESE MEI XIAO BAIBAI

网友:
把键盘拆掉试一下, 应该跟键盘没有关系吧

网友:
控制usb就是南桥和供电,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