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HCI模式下进2003PE蓝屏 主板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1-06):
碰到好几块板Z77  H61   硬盘模式设AHCI下进2003PE 适合老机的PE 就会蓝屏 附图

强行装上系统 后 会不定时蓝屏   哪里有问题  好几块都这样  求指教

网友A:
2003pe默认下是没有ahci模式的磁盘控制器,或pe下叫srs。即使少数能进到pe可能也认不到硬盘。

下载个好点的u盘启动就好了2003pe也可以用。

不管是装xp还是win7只要不是太烂的系统,如果蓝屏基本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pe太老了,2003很久不用了,,,,,,

网友:
桥供电及硬盘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3pe默认下是没有ahci模式的磁盘控制器,或pe下叫srs。即使少数能进到pe可能也认不到硬盘。

下载个好 ...

同样的U盘在H55主板上就能进2003PE   别的H81主板上也能进2003PE 就这板不行  是板有问题还是别的有问题

网友B:
可以求证IDE模式下蓝屏不?其实不得就换其他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求证IDE模式下蓝屏不?其实不得就换其他方式吧

IDE下都能进PE的 2003PE 2008PE 都行

网友C:
PE应该换了,有很多板都不支持2003P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应该换了,有很多板都不支持2003PE了

同样的U盘 H81 H55 都能进2003PE的     Z77就不行了

网友:
AHCI安裝要有驅動程式,早期都要手動安裝較複雜
WIN 7以後都自動掛載
早期安裝---先裝驅動程式---自動關開機---進BIOS---選AHCI離開---重新開機
.驅動程式安裝----要手動指定不能自動安裝,自動安裝是裝不下

网友(2019-03-24):
必须用win8pe  桥的模式 2003 pe不能驱动

网友:
换IDE模式进PE,装完再换模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