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inspiron15-7537 奇葩故障

楼主(2019-01-06):
接到手 无限复位 刷了BIOS 能亮 问题来了 合上后盖 TM就不触发 拆后盖又正常 折腾来回 难道后盖静电了?
有遇到过的同行吗
不触发

网友:
休眠开关拆掉试试

网友:
有可能你板子还是没装好,我知道有一款是在C壳最上面的最中间有一个绝缘纸,稍不微放歪一点就不亮,你找一找看有没有落下的绝缘纸,或者你整个把键盘后面弄一层胶带

网友:
是不是后盖压到哪里了呀,楼主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