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PWM芯片无开启维修

楼主(2019-01-06):
板号:GA-H61M-DS2 REV:3.0
故障现象:内存供电的PWM芯片无开启维修
简述:第一次遇到内存供电开启,DDR_EN这个信号是芯片自身发出的,拆掉两个小芝麻管就可以了

1.首先我要说一下为什么发这个帖子,实在是被另一个帖子给气到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879-1-1.html
当时正是没头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DDR_EN电压为0V,也不知道DDR_EN是谁给芯片的,正是热锅上的蚂蚁啊,在查论坛前我测量了6、7个转换的小管电压,还要动脑思考一下,后来我锁定一个SLP_S3#信号,为了进一步测量我去IO的102脚测量,结果发现这个电压为0V,于是抬起102脚位,结果我还没触发那焊盘上就是3.3v,这时候我就怀疑是IO坏或者桥坏,于是换了个IO无效,故障依旧,于是怀疑桥坏,竟然感觉桥发热厉害后来发现纯粹是我想当然了。就在这样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去论坛搜索,结果让我看到这个帖子了,气死我了,本来标题很清楚,板号和故障现象也和我的一样,我以为看完帖子也就能修好了,结果我看完就快要气死了。

2.板号如下图

3.本来一团乱麻,怀着试一试的态度把DDR_EN相连的小芝麻管拆掉,结果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跑码亮机了。

4.亮机图如下

5.亮机后测量DDR_EN,在没了两个小芝麻管后,测量电压为1.27V

网友:
对你的遭遇表示不同情——————

网友A:
台式机可以拆,笔记本就要考虑节能了,就要换管子了

网友B:
我就没明白那个帖子看完后哪里气到你了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明白那个帖子看完后哪里气到你了呢?不解。

那帖子什么都没说明白,反而把故障说的挺明白的。
1:没说开启是自己产生的而说DDR_EN是slp_S3、slp_s5产生的(他的话是桥产生的DDR_EN)。
2:又说没开启电压就把3vsb加到DDR_EN,把供电送给信号。

我去,这就是我从他的帖子获得的信息,我正着急修不好呢,结果让我看见了这两个信息,然后我就生气了,气死了,哪有这么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可以拆,笔记本就要考虑节能了,就要换管子了

请问为什么拆掉管子就不节能了啊 ?我一直是觉得这些转换电路用的管子都是主板上多此一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可以拆,笔记本就要考虑节能了,就要换管子了

还有个台板问题想要请教,见到有好几个IO了,正常IO收不到桥的SLP_S3#是无法触发的,结果见过的这几个IO是我把IO的SLP_S3#脚位抬起来,照说这个时候焊盘上是3.3V,而IO的对应脚位是悬空的,在这种情况下短接开机针然后风扇就转了,也就是说IO的SLP_S3#脚位悬空的情况下绿线竟然被拉低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那种小三极管多。比别的品牌都要多。很多芝麻管,确实是多余的。拆了,其实更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台板问题想要请教,见到有好几个IO了,正常IO收不到桥的SLP_S3#是无法触发的,结果见过的这几个IO ...

哥们,SLP_S3跟触发不一定沾边啊,在时序上也在触发之后啊

网友:
你再看看时序,估计你理解有误,SLP_S3#是开启一些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台板问题想要请教,见到有好几个IO了,正常IO收不到桥的SLP_S3#是无法触发的,结果见过的这几个IO ...

好的,我会好好整理整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SLP_S3跟触发不一定沾边啊,在时序上也在触发之后啊

好的,我会好好整理整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