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三进宫,时隔五年,终于修到通病电容(号外:再加1月9日的不拆件解决不开机)

楼主(2019-01-06):
本来在休息中,无奈以前的老同事电话来说电脑不好用了,看休息的马马虎虎,就勉强去店里帮忙去了,到店里一看三星R467,

机器型号

哎通病机啊,好象在我手上修过呢,一看我上次贴的标还是13年5月份的,
五年之前有修过两次的,这次算是三进宫吧,按开机键,能触发和亮机但
一会儿就掉电,把电池拆掉再试,还是一个鸟样,不过能进系统了,过了
二三分钟的样子,又啪一下掉了,哎要拆机了,之前的通病,大家都知道,
在硬盘下的电容容易被那好贴纸影响变质,所以首先再检查下,
如下图

这里是以前修过的地方都没用洗板水处理

查了下没问题,因为之前拆掉了,而且亮机,那可能RTC电路没问题了,
于是就想到好象以前修这机子在CPU反面看到有个大的NEC电容,当时想拆的,
不过怕麻烦,就没拆,当然是先看看再说了,可能就是的呢,时间也长了,
最近少有见到,本来像东芝的机器连C壳都不要拆,直接拆个键盘就OK,
直接可以换掉,可以参见我以前发的贴子,那可是捡钱的电容,于是拆机
一看还果真是的耶,因为这机现在市面是修的已很少了,所以差点都 忘了,
看下图

硕大的电容很醒目

于是暴力拆解不要问我怎么拆了我以前的贴子有详细说明,
论坛的贴子也一大把,

最后拆下来的样子,边上是我想用大烙铁的,
后想想还是用手术刀()干

于是从料板的CPU供电部位拆两个兄弟下来,拆的时候不要用热风枪,我最喜欢用
100W的大烙铁,把刀口磨平整,好拆也好焊,我有时换IO也用这种烙铁,线上再改个
控温,在加上两个330的电容上去之后,注意正负极,电容一定要斜着放,因为间隔很
小,然后开机测试一个半小时没问题,就装好叫客户拿走。
维修到此结束,亮机图忘了拍了,真不好意思,
下面增加内容的贴子有亮机图。
此贴没有任何技术,最近在休息,没有修机器,也没发贴子,仅在此做个记录而已
下面是1月10日加上去的内容,上面内容也稍做修改。好了进入正题。
1月9日又接手一台三星R467,因为一样就记录在这个贴子里,现在还好添加。故障不完全
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客户拿来说自从上次不好开机就放家里一年没用了,现在想给老人家在家
看看京剧什么的,听说我这边修的不错就过来了,我一看和前天修的机器一样,三星R467

因为不开机,我们就上可调电源测试,接上后按开机键能触发,但电流跑到0.4的样子打住了,
心想这机还有个RTC电路就查下吧,RTC相关的电容就在硬盘底下,见下图
未撕之前有一张纸,就那张纸害人精,我之所以再加上这台机的内容就是想说,有时不一定
是电容坏,而是纸漏电在作怪,这台机器拆掉纸后量了电容和电压均正常,我就想开机再试,

果不其然,顺利开机,只是要系统时掉电,当然和前面一样拆掉NEC电容解决,就不再叙述了。
上几张图吧。

测试点在右侧一排上面的几个,电压3.3V

看到没有赚钱的机会来了

这烙铁都没动全暴力拆解,差不多不到一分钟。

这次试着加了四个很挤

这次拍了亮机图,测试一小时很稳定。

 会员12497712元2023-4-29 12:57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阿

网友A: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四个的。

网友B:
难拆,好装,还有这样的机子修,你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C:
楼主这个只加两个电容的话,原来的NEC可不用拆除了,直接在它旁边加上去估计都可以。这个通病不能给加满分,避免楼主骄傲,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只加两个电容的话,原来的NEC可不用拆除了,直接在它旁边加上去估计都可以。这个通病不能给加满分 ...

谢谢,其实两个够了,我修过一台东芝加了四个死机,6个也不行,最后还是2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四个的。

看情况的,任何事情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捡钱的节奏阿                                                                                     ...

就是,不过没好意思收多少,给包香烟钱够了。以前的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其实两个够了,我修过一台东芝加了四个死机,6个也不行,最后还是2个稳定

哈哈,这种情况都有。要我修到这种东芝的话估计要搞到怀疑人生的节奏

网友F:
我听船长的,加4个,那个NEC,老虎钳搞掉,刀片撬,几分钟搞定

网友G:
不是要4个330才行吗 这样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掉电!

网友:
一般+4个,哈哈

网友H:
最少4个330 最少4个以上,不然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听船长的,加4个,那个NEC,老虎钳搞掉,刀片撬,几分钟搞定

谢谢哥们加分,这机器一来加四个不太好放,二来电容要斜着放,三当然怕麻烦,而且以前有一台机器我上过当,四个和六个都加过,死机,而且特别卡,这情况我也跟船长有说过,重要的一点,我换二个电容的机器到目前为止零返修。当然能加四个我也不会省。

网友I: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来的吗?看着很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I: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来的吗?看着很干净

先橇壳子,下面的用手术刀一边割一边撕就掉了。

网友:
我也想捡钱啊

网友:
现在这种笔记本真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橇壳子,下面的用手术刀一边割一边撕就掉了。

很赞   刚开始我用风枪吹,整的埋汰巴拉的,后来就硬往下翘,比用风枪好多了    哈哈哈哈

网友J:
加两个不太稳定吧 我们一般都是加四个上去

网友:
                        修的好丑啊。。。。也不处理一下。。

网友:
又涨知识了,还以为必须都要装4个那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两个不太稳定吧 我们一般都是加四个上去

还是那句话,看情况,维修也要灵活机动,因为电路设计和CPU功耗才对滤波电容的需求起关键性作用,而不是见了OE907就换四个还六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四个的。

加4个不太好焊接 2个比较好加

网友K:
真不懒,还有捡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不懒,还有捡钱的机器。...........

有问题的零件装上去,就有捡钱的机会

网友:
这种nec大电容在acer和东芝机型上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L:
我一般搞6个电容美滋滋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一般搞6个电容美滋滋哈哈哈哈哈

这机器不想办法你能直接加6个,仔细看看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来的吗?看着很干净

可直接橇下来,不用烙铁说可以最终用手术刀辅助下撕下来。说来笑死我了,我还想像东芝一样只拆个键盘就可拆那电容的,结果你懂的。。。。。

网友: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6个

网友:
遇见这种就是捡钱啊。。。表示也遇见过。。。。。。。。。。。。。。

网友:
一般都是换掉的

网友:
只要是有这个电容的电脑 基本上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加上两个330的电容上去开机OK,维修到此结束 拆掉原先的只用660UF有点小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四个的。

                             两个330就够了

网友N:
风枪加烙铁几分钟搞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风枪加烙铁几分钟搞下来的

兄弟不能用风枪,我以前的贴子上有,用风枪会伤CPU基座。烙铁也可不用,看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四个的。

做事不能一成不变根据经验这种配置的机型可以,四个也不太好装,要装也要想办法,因为中间没有焊盘。

网友P: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来的吗?看着很干净    厉害

网友Q:
修的不错。。图纸也不错。。分少先收藏了

网友:
不是吧,你修得机子太少了吧, 这机子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其实两个够了,我修过一台东芝加了四个死机,6个也不行,最后还是2个稳定

还有这回事?看来以后要注意点了。6个不行就往下减。

网友:
这机器不知怎么的   有时候加两个电容就行了   有时候不行

网友R:
这个机器第一次修 我就会把NEC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机器第一次修 我就会把NEC换掉

其实不见得这机器坏了就是这NEC引起的,这机器第二次修的时候没拆也用了五年,当时就不是NEC电容故障。

网友:
看来还是大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捧场,我在1月9日又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来的时候不能开机,故障多了一个,处理方法有点不一样,没拆零件就能开机了,内容就并在贴子里了

网友:
多加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少4个330 最少4个以上,不然会返修

目前为止我换过的机器零返修,也许报废了吧,呵呵,知道在用的有两个客户,其实你仔细看有的老机子设计时就是两个330的电容装在上面,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根据情况灵活处理。

网友:
仔细看贴子,有说明的,下面的一台就是加了四个很挤,二个和四个这种机器都没事,别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的不错。。图纸也不错。。分少先收藏了

看了你确实没分了,给点下载分给你,希望多分享经验获取下载分,不要灌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来的吗?看着很干净    厉害

是的啊,干净利索,头一个差点用烙铁了,习惯性的动作。

网友:
谢谢顶贴,你也是新会员吧,欢迎多发贴少灌水啊,不然会被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承认   你好               厉害

别笑我了,发贴活跃活跃论坛是好事吧。多多交流吧。

网友T:
当年在NEC电容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还有631 741 改良显卡哈哈

网友:
这样的机器太好了

网友U:
又是捡钱的机器啊,不过这种机器也收不了多少钱了,

网友:
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V:
这种情况都有。要我修到这种东芝的话估计要搞到怀疑人生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又是捡钱的机器啊,不过这种机器也收不了多少钱了,

第一台朋友来的收了50,主要人家买了东西来的,象征性的收了点,第二台160还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T:
当年在NEC电容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还有631 741 改良显卡哈哈

兄弟说的是啊,说明你也是过来人

网友:
一般+4个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兄弟说的是啊,说明你也是过来人

现在的机器要说好修也好修 大部分都是CPU坏的多   要说不好修也不好修   CPU更换风险太高 成本也高   诶 不好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现在的机器要说好修也好修 大部分都是CPU坏的多   要说不好修也不好修   CPU更换风险太高 成本也高   诶  ...

很有道理,集成度高了,毛病就会集中,分久必合,不过以后的事谁知道呢。:kaixin: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NEC这钱现在基本捡是不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久都没遇到了,以前最爱了

网友:
还是4个起加吧 两个没试过,估计不稳定吧

网友:
昨天还修啦一个这机器,这玩意就那么几个问题

网友:
南桥背面会造成待机电流偏大,CPU背面会造成进系统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情况都有。要我修到这种东芝的话估计要搞到怀疑人生的节奏

嗯,如果是老思维的话,那台机子确实能让你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说的是啊,不过这机子装四个真挤。

网友W:
一般多少搞六个    电容大点还是稳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般多少搞六个    电容大点还是稳妥点

这个装的下吗,呵呵,回贴是美德你做到了,谢谢!

网友:
这个笔记本恨吃香啊 对于维修行业

网友:
两个电容通病,这种机器真好

网友:
这个通病很容易见的NEC 电容。。。。。。。。。。。

网友:
加四个上去呀,楼主加四个不正常呵呵!!!!!

网友:
这样都能修,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G:
不是要4个330才行吗 这样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掉电!

最好是1000UF容量以上才够稳定,这个跟CPU功率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挣钱的笔记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最好是1000UF容量以上才够稳定,这个跟CPU功率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就是最少4个330加起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最好是1000UF容量以上才够稳定,这个跟CPU功率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说对了一半,就是说跟CPU功率有关,必须1000UF以上倒是未必。实践证明我换过二个电容的目前无一例返修,当然必须是四个或者6个我也不会少的,一句话视情况机而定,

网友:
我们有时候遇到硬盘下的小电容坏时也是这样,不过还是想良心一点,钱都收了给客户清个灰吧

网友:
又是通病机

网友Y:
这个机器你是赚到了三,修了几次都还要修而且也是送钱的维修

网友:
哈哈 我前两天也修一个  51125 NEC大电容  贴纸下电容 CMOS电池 全搞一遍才好

网友:
                       通病不用拆机就能收钱   怎么爽

网友:
跟联想几成的主板一样    扣一下就来钱了

网友:
这个机子毛病太多!通病就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机器你是赚到了三,修了几次都还要修而且也是送钱的维修

第三次跟前面修的故障不一样啊,而且中间隔了五年,新机器不见得五年内不坏呢。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Z:
拆,好装,还有这样的机子修,你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
                                           一般加6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Z:
拆,好装,还有这样的机子修,你是哪个地方的?

兄弟,我是江苏南通的,去过南通吗,您是哪里的呢?

网友:
我每次都是加了6个电容。电容位置不好摆放!!!

网友AA:
这种应该插上电就能摸到电容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种应该插上电就能摸到电容发烫

这倒没注意,如果微短不会发烫的。后面的机子两

网友(2019-02-06):
引用 网友B:
难拆,好装,还有这样的机子修,你是哪个地方的?

江苏南通的啊。你是哪里的。。。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不过说实话这个机器真是修一个少一个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AB:
这个电容很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个电容很不好拆啊

好拆的,爆力拆解就行,详细贴子里有的。

网友AC:
我们一般都是加4个  最少了、、、、、

网友:
直接在它旁边加上去估计都可以..........................

网友AD:
就是,不过没好意思有多少,给包香烟钱够了。以前的同事

网友:
我次奥,我换这个大电容都是补上满满的6个330.。。。。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太多了!通病就是爽啊 啊啊!

网友:
要是天天都能遇到 这样通病 的机子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还要花钱,不看了

网友:
大电容都不用拆,直接并个330电容

网友:
  NEC 的大电容 老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们一般都是加4个  最少了、、、、、

这里最多四个,位置限制了。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有实践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就是,不过没好意思有多少,给包香烟钱够了。以前的同事

小心帐号,回贴不要随意复制。仅是善意的提醒,没别的。

网友:
这机器还不止一个通病呢,基本都返修,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机子修捡钱了

网友:
高手就不说了,这样追信号对于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NEC大电容啊,帮我们赚了不少钱吧

网友:
有两年没修到过这个机子了。。。。。。。。。。。。。。。。。

网友:
哈 我最喜欢修通 病了  相当于检钱

网友:
这个通病不能给加满分,避免楼主骄傲,哈哈

网友:
最好换成4个330是容,这样比较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就是,不过没好意思有多少,给包香烟钱够了。以前的同事

不要灌水,小心帐号,帐号不易啊,请遵守论坛守则,谢谢!!!!!!!!!

网友:
我可以说这个故障就是捡钱,哈哈

网友AE:
你的标能看到5年前的日期不褪色,这个质量真靠谱!!!!!!!

网友:
好老的机器不知道现在这种机器怎么收费,,,

网友:
都得用钽电容代替效果才好嘛,用别的电容就不可以了吗。

网友:
一般都加四个220 UF 电容。。。。。。。

网友:
这个NEC大电容,当时挣了好多米,现在又看到了哈哈哈

网友AF: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   一般都是放4个330的电容 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NEC电容是直接翘下   一般都是放4个330的电容 比较稳定的

有特殊情况的,如果你遇到会怀疑人生的,只能加二个,加四个以上死机,进系统程序打开缓慢,改回二个又好了,至少我见到了。

网友:
nec大电容 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的标能看到5年前的日期不褪色,这个质量真靠谱!!!!!!!

因为在电池后面不容易磨到,,,,,,,,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这么复杂  思路还是这么清晰  功底是非常扎实啊   哪一天我要达到楼主这般高度  我岂不是可以横行维修界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的

网友AG:
这些笔记本现在修的不多咯。现在都开始修6代7代的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些笔记本现在修的不多咯。现在都开始修6代7代的机了。

嗯,成本也上去了,风险更大

网友:
这个通病.......三星和NEC给我们贡献挺大的...........哈哈

网友AH:
这个好像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个好像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

嗯,换了就没有事儿了,这是工艺上设计问题。

网友:
楼主,值得学习,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思路清晰,很强。思路清晰,很强。

网友:
我都是加4个。。稳定啊

网友AI(2019-03-10):
过学习学习!分析的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过学习学习!分析的简单明了!

这本身就是简单的维修,当然复杂的也要说的简单才能让人接受,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高手,表达不清楚也反应了一个人的水平

网友:
呵呵 就这个大电容 的 问题 不知道都修过多少个了 竟然拿出来 加精华 还要收费 ??

网友:
这都多少年的事了     居然还搞成收费贴

网友:
2个330搞定  收钱  爽  这个问题修的最爽

网友:
666,通病都撞上了,这个机器应该年份很老了,现在不多见啊

网友AJ:
以前修这个机器很爽,现在没有这种型号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以前修这个机器很爽,现在没有这种型号修了

是的,我也好长时间没碰到这种机器了,而且一次碰两个。这机器通病不仅仅是NEC电容,隔了好几年再次碰到,只能说是送钱,有人说一定要加四个以上,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观念,需要纠正的,万事都有他的适合程度,所以我们的观念要更新,不能仅仅是学到什么就是什么,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最好只有适合才是好的。

网友:
我在四线小城市,就nec大电容,年后都修了3台了,高端机器基本没有,很郁闷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AK:
这个通病我也修到过一台,不过被我拆了才翻论坛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个通病我也修到过一台,不过被我拆了才翻论坛看到。

嗯,多看看论坛的贴子对提高水平还是有点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