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无WIFI

楼主(2019-01-06):
苹果6P进水不开机阴阳屏已修复,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故障无WIFI无法修复,换了几个WIFI芯片都没用,打过对地阻正常,三路电压都有,最后发现WIFI PCIE数据输出N偶合电容CPU端对地阻只有200K,测正常机器是600K,这个故障该如何维修?要重做A8吗?

网友:
把耦合电容拆了打值,如果CPU那边正常直接飞线,不正常的话就只能尝试做一下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