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60LX531A液晶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9-01-06):
        一台夏普LCD-60LX531A液晶电视,接通电源后绿灯亮几秒后熄灭,不能正常开机,拆机测量电源板输出的 "BU  5V" ,  "UR 13V"正常,但“PNL  12V”电压一直为零,“PS-ON”端在通电后有3.6伏的开机电压,绿灯熄灭后变为零,进一步检查在绿灯亮时PFC输出的滤波电容有400伏左右,背光供电滤波电容也有200伏的电压,"AC-DET"检测电压开机后从3.3V跳变为2V。        根据机器的故障现象,判断是主板保护锁定了。记得一年多前修过一台夏普LCD-46LX430A,电源板坏了,修好电源板了无法正常开机,当时在网上找了资料把主板解锁去保护就行了,但是具体的方法忘了,也不知道这台LCD-60LX531A的解锁方法是怎样的?有修过同故障的同仁麻烦指点指点,谢谢!
       最后用背光测试仪测了4组背光灯条,发现有3组是无法点亮的,看来是背光是引起主板保护的原因。

网友A:
用个测试LED的仪器测试下一下背光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测试LED的仪器测试下一下背光就知道了

用LED测试仪测了,有3组灯条不能点亮,我现在想把机子修到能开机,看看显示屏能否正常显示再给用户报价,更换灯条,求主板解锁方法。

网友:
视频键和待机键一起按然后插电,这种机子灯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对不起发错了   是视频键和音量-键一起按然后插电,等屏幕出现K字然后按节目-和音量-一起按就可以进总线了。然后看第9页的第3项或者是第4看看有没有5次保护记忆上面会显示一个数字5调到0然后拔电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一项就调到第二页的第一项调到CHINA确定。没有CHINA直接确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发错了   是视频键和音量-键一起按然后插电,等屏幕出现K字然后按节目-和音量-一起按就可以进总线了 ...

谢谢指点!请问要用遥控器操作吗?

网友:
长知识了,机子还有故障记忆保护功能,。。。。。。。

网友:
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的三合一的主板,只要灯条一旦出了问题好多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按照5楼  的方法,已将主板解锁,用强光手电照屏幕,显示正常,下一步就是给客户报价,换背光了。非常感谢大家!感谢jiliangfu  朋友!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