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一下搬板的师傅们,iphinex读码片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楼主(2019-01-06):
请问一下搬板的师傅们,iphinex读码片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ipad搬板需要读码片吗?还有一个问题,码片为什么不能搬过去?

网友A:
码片太小,容易吹风,夹碎,不搬只为减少风险,手工好搬也没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练手时就出过这种情况,现在也不敢保证百分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太小,容易吹风,夹碎,不搬只为减少风险,手工好搬也没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练手时就出过这种情况 ...

那不用编程器也能完成搬板我就不用买编程器了吗?每个型号的编程器是不是不一样呢?

网友:
我水平一般,你能保证百分百可以不买,有没有大师级的出来指点指点我们

网友:
现在搬板好像用打磨机打磨,这说明什么!还是机器利害,这样成功率高,稳定性也好!还有效率,我这这么认为的,求大师求证!!!

网友:
数量不多可以飞线用编程器读,注意是1.8v的。24存储芯片而已,整那么复杂,809H读写没问题

网友:
随便编程器都可以啊,要飞线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

网友:
随便编程器都可以啊,要飞线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