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B85AK V21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1-07):
主板送来时,说是开机不显,插电触发,测量无CPU供电。
测量供电芯片旁边的2R2电阻,发现问题。

这个电阻无阻值
测量电阻的两边的对地阻值,一边正常,一边不正常。

跟芯片相连的一边,对地明显短路。
打开可调电源,先设定5V,进行烧机大法。
刚通电,旁边就冒烟了,对地不短路了。
没有注意是那个元件,观察电源管理芯片没有烧坏的现象,别的不管了。
插上电源,触发开机显示。

没有技术含量,高手误笑。。。。

网友:
应该是把短路的电容直接烧开了吧

网友:
我想问问能用住吗...........................................

网友:
维修全靠技术哈哈哈哈哈,应该是短路的东西已经炸了

网友:
刚通电,旁边就冒烟了,对地不短路了。是哪一个原件坏了?

网友A:
烧掉的没有处理下吗?直接就上电了,读着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掉的没有处理下吗?直接就上电了,读着有点搞糊涂了。

没有处理,应该是把电容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