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开机短路

楼主(2019-01-07):
接到客户送来的acer4752 通电大短 拆机测量后观察短路电容 发现有裂痕 拆除即可 测量不短 装机测试 ok

网友A:
楼主厉害,一下子就查出了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一下子就查出了那个电容坏了。

先简单测量了一下 然后用放大镜看到的 不然也要一个个拆

网友:
这个主板很少大短路,一般都是不触发    3 5V电容的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