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此电路图

楼主(2019-01-07):
870A ud3的CPU风扇电路。谢谢

网友:
本人小白,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看不清。分析不了。你先学会截图再说。表达能力很重要。很多人,连自己的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论坛所有的帖子,都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放出来的。
所有的经验,维修分析过程,都要经过文字和图片转换。
表达能力是0.5,发出的维修帖子,效果都要打五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分析不了。你先学会截图再说。表达能力很重要。很多人,连自己的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别人怎么帮 ...

请教一下迅维手机版怎么发原图,原图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迅维手机版怎么发原图,原图很清楚

没有手机版发过帖子。那玩意浏览帖子还行。发帖子功能太弱。
电脑端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手机版发过帖子。那玩意浏览帖子还行。发帖子功能太弱。
电脑端搞吧

您好,现在应该清楚了,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现在应该清楚了,能帮忙看一下吗

看得很清楚了。我去捋一下。
R2230  零欧姆电阻,标X,未接。把它擦掉。
场馆是个P型号的,低电平导通。
4针接口定义如下:

你发的电路图,比较简单,就是个12V的开关。控制12V是否给风扇供电。
看比较器,+端---CPUFAN_VCC,刚开机时,这个电压是0.
上次开机运行时电容EC16  BC790上面的残余电荷,会通过风扇线圈释放掉。
﹣负端------通过2个电阻接到VCC上,推测 VCC为5V。
这样,负>正,放大器输出为低电平0.⑦脚直连P管G极,管子导通。
12V加到风扇针②脚上,风扇得到电压,开始转动。
②脚取了取了个电压 CPUFAN_VCC,回到了放大器+端。
通过2个电阻分压,计算一下+端电压
12V X 5.1 /13.3 =4.6V,
所以我推测6脚电压,常态下应该是5V。不然风扇就停了。
另外6脚发出一个FAN_PWM信号,接到了哪里未知。
这个FAN_PWM被拉低时,放大器翻转电压,切断风扇输出。估计此时温度很低,风扇可以放假休息
至于感应线和控制线如何控制风扇的速度的,这玩意太复杂。
目前我还没有搞清楚。回头拆一个intel原装风扇的电路板,详细看看风扇是咋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很清楚了。我去捋一下。
R2230  零欧姆电阻,标X,未接。把它擦掉。
场馆是个P型号的,低电平导 ...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很清楚了。我去捋一下。
R2230  零欧姆电阻,标X,未接。把它擦掉。
场馆是个P型号的,低电平导 ...

FANPWM是接到io芯片上面的,io输出一个pwm信号过来,经过电容稳压变成一个直流信号,温度高时电压高,温度低时电压就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ANPWM是接到io芯片上面的,io输出一个pwm信号过来,经过电容稳压变成一个直流信号,温度高时电压高,温 ...

重点在风扇插针4脚,contrl控制脚。
这个控制过程,如果可以搞的清清楚楚。
剩下的笔记本电路,全是小儿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风扇插针4脚,contrl控制脚。
这个控制过程,如果可以搞的清清楚楚。
剩下的笔记本电路,全是 ...

这个是带有调压功能的风扇插槽,台式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风扇插针4脚,contrl控制脚。
这个控制过程,如果可以搞的清清楚楚。
剩下的笔记本电路,全是 ...

但就是没搞懂它怎么调压的

网友:
那个调压过程,极其复杂。我目前在百度上,也没搜到很详细的资料。以前试图分析过,搞到扇叶的交变磁场转动时,彻底懵逼了。超出能力范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