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V4000 不显示

楼主(2019-01-07):
收到 一个小新的V4000笔记本,进系统正常,重启或者关机在开机都不亮,拔电在开机也不亮,放几个小时在开机又能亮,现在彻底不亮了。BIOS刷了,工厂的也刷了。显卡供电的四个滤波电容也换了。都不行。手里没有图。量了一下电感电压都有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不知道这个机器 能不能改集显,有没有哪位师傅改过,可不可能分享一下以经验。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B:
这个我之前遇到好像是桥坏了!!

网友C:
现在彻底不亮了,那就不好交代了呀,这是一体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彻底不亮了,那就不好交代了呀,这是一体U吗?

是CPU和桥合一起的。这个客户知道 ,客户在这的时候开就不亮,我说只能按不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之前遇到好像是桥坏了!!

那就是CPU坏了,没桥,和CPU合一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坏了。

有可能,同有桥,就一个U一个显卡

网友:
没桥,和CPU合一起了吧。也没有图,不好搞啊

网友:
按5代U时序查

网友D: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就行,看看会显示不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好像是个通病,装显卡驱动蓝屏

网友E:
这个本子感觉有印象。图没有发出来不太记得。感觉显卡供电有4个330电容。更换后可以显示。然后赶紧禁用独立显卡。不然又会坏。不晓得是不是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本子感觉有印象。图没有发出来不太记得。感觉显卡供电有4个330电容。更换后可以显示。然后赶紧禁用独立 ...

是这一款。四个330的电容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过这个机器   CPU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就行,看看会显示不

断开显卡的三个电感可以亮机进系统 。希望可以用的住

网友:
压一下cpu吧   看下有没有希望 不行换板吧

网友:
可以吹一下U判断一下,说不一定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机器 断开显卡旁边的三个电感可以显示,进系统正常,重启正常 强制关机在开机也正常,测试几天没问题。

网友:
我擦,上次也是这个机子,说玩游戏花屏,换了电容,加焊了显卡,好了没多久又说花,最后退钱了。早知道断开电感试试了,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因该是屏幕挂了,我修过一台这样的,先看一下光主板开机上电电流跳变情况,别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