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L403PN有声音灰屏维修!

楼主(2019-01-07):
前几天接到一台乐视电视,拿来时客人说让售后拆机看过了,说是主板问题售后报价400,说拿来让我看看能不能维修,上图,具体哪里问题是维修的一眼肯定能看出来吧!小白就算了了,程序在二楼!我这个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附上亮机程序。。。。。。。。。。。。。

网友:
是逻辑板没供电吗???????????

网友A:
小板问题的都是肉,我遇到都是屏的软排线问题

网友:
不会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有几个供电不出来,控制端直接中间的那个bga封装的芯片,修怕不稳定,直接换一块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问题的都是肉,我遇到都是屏的软排线问题

是缺少供电,逻辑板有几个电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问题的都是肉,我遇到都是屏的软排线问题

我也遇到一个屏排线链接板进水腐蚀,导致一半不显示,走了弯路

网友:
,乐视L403PN有声音灰屏。谢谢分享。

网友:
师傅好经验啊不到,,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一样的!换了两片这个板都是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你出了过难题,让别人来猜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