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Pro 4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怎么刷BIOS

楼主(2019-01-07):
      微软Surface Pro 4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怎么刷BIOS,第一次修这种硬件有问题的不亮的平板(以前修过这种本,也都是些软件的问题),开机键盘灯亮,屏幕不亮,键盘按键,也没有声,怀疑是BIOS的问题,拆开后可是第一次修这主板,从论坛下载了BIOS,可是不知道是那个芯片,25Q128比较像是的,请高手指点并给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
25Q128就是

网友:
                  上个图就知道了。

网友A:
应该就是25Q128,可是我的迷你编程器搞不定,(里面有这型号可是,没有WSON-8这,不知道和SOIC8的引脚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以前我有台,280U能不能搞它,有谁知道吗,280U我放库房了

网友:
16MB的华邦的芯片,没错

网友B:
很明显就是这个芯片啊16M的。不知道你这机器屏拆爆了没有

网友:
建议你最好还是刷他原来这个芯片,刷其他的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C:
280u可能要升级到3000才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就是这个芯片啊16M的。不知道你这机器屏拆爆了没有

没有拆爆呀,完美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0u可能要升级到3000才能刷了

不会升

网友:
就是25Q128那个

网友:
哟从淘宝上买了个芯片,还能给代写BIOS的,程序发给他了,不知道上机怎么样,是不是一次性搞定!

网友:
  今天芯片终于回来了,装机后,开机总算看到Surface,好了

网友D:
厉害了,这个芯片可以找个可以焊接的座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这个芯片可以找个可以焊接的座子试试!

   我是找了座子焊上了,不知道是编程器不识别,还是芯片坏了,我焊接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买了俩个芯片,回头我试试新买的芯片,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25Q128,可是我的迷你编程器搞不定,(里面有这型号可是,没有WSON-8这,不知道和SOIC8的引脚有什 ...

CPU这一边的是桥BIOS吧,旁边的两个BIOS就不知道了

网友:
该死的机器又不启动了,装上硬盘重新激活BitLocker(这机器动不动就让激活BitLocker),进系统后检测发现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音频设备是叹号,右下角喇叭图标有叉号,提示无输出设备,关机进BIOS,发现音频设备没有开启,开启后重启有声音了,以为没有问题了,关机后再试试能不能开机,发现,回到原来状态,按开机键,不触发了,键盘灯亮。(幸好还没有装屏,幸好多买了一块写好BIOS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