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白秒杀戴尔大短路

楼主(2019-01-07):
接到一台戴尔笔记本  板号LA-D071P   客户描述插适配器灯灭 报完价格  客户同意留机维修

这是机器板号

这是机器板号

打值公共点对地短路

打值公共点对地短路

秒找短路短路电容

秒找短路短路电容

摘掉电容阻值正常

摘掉电容阻值正常

通电秒亮 维修结束

通电秒亮  维修结束

网友A:
这电容大短是送钱的买卖.........

网友B:
摘掉坏的电容,没有焊上好电容就开机会扩大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掉坏的电容,没有焊上好电容就开机会扩大问题不?

一般不会 滤波电容少一个两个的影响不大 绝大部分情况下如此 建议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大短是送钱的买卖.........

呵呵呵   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掉坏的电容,没有焊上好电容就开机会扩大问题不?

不会  装不装无所谓

网友C(2019-06-18):
这种帖子你都发出来灌水,这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帖子你都发出来灌水,这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我是小白  以后还得向你请教         小马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小白  以后还得向你请教         小马哥

G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