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0 不开机

楼主(2019-01-07):
朋友送了一台s400,跟我讲了是板子有地方烧糊啦
拆开看了 是电池充电的上下管烧了,果断的拆了,找个料板拆一组装上,看待机有0.06,不短了,但是不上电呀,按了开关没反应
二,找了下图纸没有,找个差不多的,s410,s400.s405 这几台机子都差不多,找了个图纸看看,量了3v和5v都没出来,有情况,
三,肯定是哪里条件不满足,测下公共点的 电压第二个p沟道的s级没电压,想想这是保护隔离的电压么过去,,3,5v电压没出来正常,测测保护隔离的信号应该不满足,,还有充电的上下管都烧了,估计保护隔离芯片估计呀保不住,看了下这是bq727的芯片,手上也没辙芯片,哟个bq737,找了点资料对比下,引脚定义一样,装上试试,焊好测试下对地阻值,接上数字电源,待机0.004,上电,ok

网友:
楼主厉害,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还发出了经验 BQ727和BQ737能代换   给你加分

网友:
待机0.06就不正常,就应当往下查,上下管都烧了,就应当查芯片,这种情况下没再烧算好的了。

网友:
S400主板是真的差,只要大短,就会烧一大片!仁宝的机子很容易大短!

网友:
电路基础知识不错呀 向你学习 天天进步

网友:
这种一看就知道问题不算很大,不用开图基本上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还有就是楼主还没认证,认证后权限更高。。。。。

网友:
思路蛮清楚的学习啦 机0.06就不正常,就应当往下查,上下管都烧了,就应当查芯片,这种情况下没再烧算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