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HP 430 G3速度很慢

楼主(2019-01-07):
换了硬盘,重做了系统也一样,小口针头,用电池速度正常,用充电器就慢,能正常充电。以为是充电器问题,换了个充电器还是慢,谁有碰到过吗?6代I5的CPU,CPU焊在主板上那种。

已修好,在7楼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后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后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充电电路啊,那我查查看,可是能正常充电,你那个能充电吗

网友:
这种不好修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内存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CPU也有可能

网友B:
故障点,应该在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进来的部分,。有些hp机器,这种信号不正常都不开机的,知道是哪个信号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点,应该在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进来的部分,。有些hp机器,这种信号不正常都不开机的,知道是哪个信号 ...

好了。是充电头的问题,不是充电器,主板的电源插头是一条线,那个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是充电头的问题,不是充电器,主板的电源插头是一条线,那个线坏了。。

哈哈,这种问题,到老司机手上,就是秒杀了,卡慢的dell,一般都是这信号出问题

网友:
HP 有些机器要用原装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