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 13寸 开机上电黑屏

楼主(2019-01-07):
客户说机子没有摔过 没有进水  第二天就直接不开机了,拿过来 电源指示灯是亮着的。键盘灯也是亮着的。以为是小问题,留了下来,查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键盘大小写都能切换 ,外接键盘也是好的,因为没有TPC转视频的。所以没办法外接。 上电以后看电流 都应该能进系统了  然后固定在0.35左右  这个电流对这个机子来说应该是正常的, 按键盘电流都有反应。接TPC的手机 ,都能导数据。我以为屏坏了, 结果百度一查 这机子好多这样的问题,官方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BLOS刷了几个了 都不行,,, 有没有修到过的大哥指教我一下吧,谢谢   图纸也找不到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应该是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手电筒照能看到画面吗..............

网友A:
这机器没过保吧,过保了找个发票不就行了,一般我都是发到服务站让我朋友给我保,过保的我都是给他点好处费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没过保吧,过保了找个发票不就行了,一般我都是发到服务站让我朋友给我保,过保的我都是给他点好处费 ...

你不该来论坛,。。。。。。。。。。。。。。。。

网友:
大小写能切换    不是屏线就是屏   这个机器修了有几十台了     都是在这二个问题   不过屏幕不好拆

网友:
用强光罩罩屏幕,看看是不是没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