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技嘉GA-H61M-DS2上电风扇一会儿转,一会儿停

楼主(2019-01-07):
技嘉GA-H61M-DS2上电但是风扇一会儿转一会儿停。应该是缺电压。把LM324各脚电压测量。和LM358各脚电压测量结果。希望能有帮助。如果电压有差别就查附近的电阻。付电路图和bios。bios可以到技嘉官网下载。不用重新编辑。

bios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看来是修好了。。。。。。。。。

网友:
我有一片   有时可以开   有时开不了

网友A:
这板我也有一块,没搞好

网友:
如果运算放大器不坏,那一定是BiOS有问题,记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我也有一块,没搞好

还有CPU供电问题也挺多。论坛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CPU供电问题也挺多。论坛里有。

有时可以亮,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就转下就停了反复这样

网友:
这种运放基本不会坏,容易坏的是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