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55K370液晶电视开机后无图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1-07):
海信LED55K370液晶电视开机后无图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55K37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后无图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LED55K370液晶电视,客户说要配遥控器,说是海信液晶电视开机后蓝屏遥控不能用没有图像。开机看显示完海信电视开机画面后屏幕为暗蓝色无字符,遥控和按键皆无反应。确定电视坏和遥控没关系,报价先升级程序试看如果不行换板,下载软件。

  查资料得知此机是5505机芯,升级程序还是比较容易的,用了两个U盘,不管用哪一个都升级不了,海信售后网站上的软件不用考虑,U盘也都是升级电视用过的,以前升级这个机芯也是U盘插电视通电就升,想起这个机芯还有改文件强制升级方案,又改程序文件再去搞定。

下面发上此机使用过的数据和升级方法

开机自动升级方法:

  U盘升级说明:将下载的压缩文件包解压后找到里面名称为Hisense_5505的文件夹 将整个文件夹拷贝到到U盘根目录,插到电视机靠近高频头部分的USB口,插电开机系统将会自动升级,升级结束后电视机自动启动,如果此方法不能识别升级请用下面的万能升级方法。

海信5505芯片方案万能升级方法:

  1、将原有的Hisense_5505文件夹放入U盘内不用管。

  2、在U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名称为TargetHis的文件夹。

  3、把之前那个Hisense_5505文件夹里的PKG文件复制到刚新创建的TargetHis文件夹里,并改名为 His5505Upgrade.pkg。

  4、插入电视USB口,交流开机过程中快速连续按压遥控器音量减键,会强制升级。

  u盘根目录存在两个文件夹Hisensn_5505/upgrade_loader.pkg 和 TargetHis/His5505Upgrade.pkg

  如果按遥控音量-无效那就换这种方法 :先一直按住机器上节目+按键不放然后再通电开机即可自动进入升级。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行那就需要另外换U盘了 ,U盘使用前先格式化一下 必须是FAT32格式(U盘最好用4到8G的2.0U盘,3.0的U盘不支持升级用)。

  注:如果解压出来的升级文件名称本身就是TargetHis文件夹的操作方法则反之,在U盘根目录创建一个Hisense_5505名称的文件夹把TargetHis文件夹里面的PKG文件复制进去并改名upgrade_loader.pkg即可 )。

附件: 海信LED55K370(1000)BOM2_C002生产用软件数据.rar (239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
楼主高手!佩服,佩服!向您学习!

网友(2019-06-19):
学习下,一定有机会的,最近有个酒店的电视总是坏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