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开机滴滴2声不亮

楼主(2019-01-07):
e555 开机滴滴2声不亮 屏幕已换bios 也刷过了 以前遇到过一个 不定时掉电的  最后也是没解决

网友:
不装内存几声,别是不过内存了

网友:
电流多少   不上内存试一试

网友A:
内存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出来了吗。。。。。。。。。。。。。。。。。。。。。。。

像 e40的开机滴滴两声不亮  的显卡问题  最后 还是刷bios  好了 吐血 这年头 论坛里的bios  得擦亮眼睛下载

网友:
不过内存啊, 机器摔过吗? 焊一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