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R-5537

楼主(2019-01-07):
15R-5537 版号 LA-9981P 待机0.02 不触发 打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此机公共点电压为13V,待机有3 5v电压  查EC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插入信号 LID 休眠信号 以及 开关到EC 高低高 跳变都有 ,刷BIOS 涛声依旧  没一点思路, 后来加焊CPU 后 意外出发 亮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细心维修就点亮。谢谢分享。

网友A:
CPU没加焊动吧,有的U加焊动了容易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加焊动吧,有的U加焊动了容易翘

动了 我用镊子晃了晃 这种CPU集成了南桥 估计这就是容易空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