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主板维修,两块华硕B75一块精英Z77一块映泰Z77

楼主(2019-01-07):
华硕B75M-A疑似红5V短路循环掉电,但是电源不保护,5V对地24欧,排查过不是USB的问题。短接绿黑上电不掉,红5V空载5.02V变为4.9几V有一点压降,电源IC发热,但是不严重。
华硕P8B75-LX PLUS,到手供电正常有复位但不亮,刷BIOS后亮机,现在是USB插了和没插一样,不认,结果就只能开机看个bios已重置提示,没PS/2键盘无奈。USB的D+ D-对地阻值跟上面B75M-A基本一样,并且各口比较一致。
精英Z77H2-A3,不上电,触发后ATX绿线被拉低,但是电源保护,只输出5Vsb,单插12v cpu供电电源可开机.
映泰TZ77A 成色最新的一块板子,主板内置了debug结果就是我的诊断卡不跑码,供电复位正常,CPU与南桥温热,主板上的码从22变为55后停止,内存旁边的小电容能量到1.5或0.75,内存条上面的SPD有3.3v供电,其他测试,手里没有阻值卡搞不定了,哪位大哥能给个DDR3的定义图,我照着量一下。

大佬们说说哪个板子最好的搞,我先搞哪个。或者有什么需要我补充的我看到会马上补充,还有为啥我往编辑框里粘图,只显示正在上传一会儿就没了 也没见到图在哪里啊。

网友A:
B75M-A 5V短路先烧个机 电压电流调小一点
P8B75  对地一样 查S_USB_OC# S_USBRBIAS 看看正常不正常 都正常的话 基本上南桥挂了 也可以查一下VCCUSB3_PLL_PCH V_1P1_USB 这些都正常基本上就南桥挂
精英的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 主板有短路 查一下ATX接口对地值
映泰的  内存条件查一下 VTT 120 240 0.75V  VCC 60 170 1.5V VCCSPD 3.3 236 117 基准电压 1 67 0.75 系统总线 238 3.3 总线时钟 118 3.3  都正常刷个bIOS V星的挡55 一般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M-A 5V短路先烧个机 电压电流调小一点
P8B75  对地一样 查S_USB_OC# S_USBRBIAS 看看正常不正常 都正 ...

人家说的是映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