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65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07):
型号:联想E565
板号: NM-A631
故障: 说是进过水,待机正常0.02,按开关没反应
       1,拆机,发现已拆过,进水加二修,心想希望不大,只能慢慢研究了。
       2,待机电流正常,测量待机电压3 5V电压也正常,开关上电压3.3V正常,LID电压均正常,EC芯片又是联想IT8586E 自带程序的,难不成要换芯片?
       3,查看论坛,没有图纸和点位,进水的地方上家已处理(待机芯片底部一电容处断线,论坛上也有几例进水一样的位置,看来是通病),这机待机正常,自然和进水的位置没有关系了。
       4,仔细观察板子,我发现EC旁边一电阻一端有一点点腐蚀的痕迹,用表测此电阻已开路,参考联想E440的图纸,发现此脚为EC的14脚WRST#,料板上拆一100K电阻,换上试机。电流上至1.05不显示,更换几条内存依然不亮。
       5,首先就想到了刷BIOS,看板上的BIOS芯片也动过,没认真看芯片以为是W25Q64FV,因为在下载BIOS时,都说此板BIOS是1.8V供电,现在装的是3.3供电的芯片,肯定不行。
      6,然后网上还有人说1.8V的芯片能读不能写,咱也没刷过1.8V供电的,后来看芯片 型号为W25Q64FW,也不管那么多了,直接刷,查空就报错,后来直接写入,试机正常显示。

网友A:
这个 主板有图纸? 上次我到处 都找不到

网友:
看板上的BIOS芯片也动过,别人动过的机器?

网友:
wrst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是ec的复位信号吗?..................

网友:
你的编程器该换了,细心决定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主板有图纸? 上次我到处 都找不到

没有图纸 EC参考联想E440  E440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