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450 换5代单CPU维修过程

楼主(2019-01-07):
型号:L450
版号:NM-A351

芯片组:I5 5200U

接到手里单板通电触发,电流0.35不跳变、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 。 大家都知道现在新板BIOS太容易坏了。先个BIOS看看。自己官方下载合成刷上去电流一样。又在论坛上下载几个故障一样。看来不上程序问题。

看来只能一步一步查,这机器的图纸是在(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这个软件上找到的。 测量PLTRST#平台复位  3.3V  正常   桥的24M时钟正常   SVID波形正常 按照5代单CPU时序 平台复位正常后 发出SVID调节CPU供电。然后就是桥去读取内存,示波器抓SMBUS 抓不到波。只有一个3.3V的高电平  抓LPC FRAMEL 波形也没有。LPC 总线没波,2种可能 EC 或者 CPU问题。先换了一个EC IT8586E 故障一样 看来是CPU坏了。给客户报价后XXX。

客户同意后开始整。
这是拆下来的坏CPU。主板照片忘记拍了。主板上掉了5个空点,算是比较完美了。 换上去一个拆机的CPU。手里有拆机的CPU还是可以搞搞的, 如果订货 就算了。 换上去后重新刷个BIOS后,通电测试,电流一路小跑上去了。看电流已经亮机了 然后我又抓了一次 LPC FRAMEL波形 ,已经有动作了。 亮机图。BIOS就不上传了 论坛上挺多的

 会员203099100鑫豆2023-12-11 09:33
 会员230318100鑫豆2023-11-2 14:36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A:
这操作很6,我碰到CPU坏的一报价客户都不修了,报的低也不修,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很6,我碰到CPU坏的一报价客户都不修了,报的低也不修,也是醉了

可以叫客户换双核的CPU ,便宜

网友A:
换双核的也不换,我遇到的都是些同行,没利润,他们都报的高,要不他们都去交换了,我们这有人做交换的,基本当天就能拿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双核的也不换,我遇到的都是些同行,没利润,他们都报的高,要不他们都去交换了,我们这有人做交换的,基 ...

这很正常,动过U的他们觉得不稳定,万一过几个月坏了咋办,交换的话就省事多了

网友C:
碰见我都不敢搞,风险高,一般建议换板

网友D:
做这个CPU风险大,设备不行CPU还容易变形,植锡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见我都不敢搞,风险高,一般建议换板

手里有拆机的CPU还是可以的,,如果单独购买CPU 不如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这个CPU风险大,设备不行CPU还容易变形,植锡也不容易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网友:
很佩服你的不掉点和勇气.............

网友:
厉害 还好手里有配件 可以尝试 单独订购 小心脏还有点受不了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看到这U坏了,都要先给客人打疫防针,不要吓到人家心脏病发作。免得听到报价,生意没做成,还说你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双核的也不换,我遇到的都是些同行,没利润,他们都报的高,要不他们都去交换了,我们这有人做交换的,基 ...

哪里可以交换啊   苏州吗

网友:
成本超高。没搞好亏太多了。 我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E:
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U坏的直接还给客户  现在交换的板也不怎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U坏的直接还给客户  现在交换的板也不怎么好

交换过几次板,CPU短路的。发过去说交换不了。各种理由。

CPU没短路的发过去,说CPU坏了 需要加钱。发过来的板修 有很多地方是修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叫客户换双核的CPU ,便宜

这个CPU还有代用的吗?我问了卖芯片的说这个没有代用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还有代用的吗?我问了卖芯片的说这个没有代用的CPU

你某宝搜索一下SR1DU  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做这个CPU,植锡比较难,楼主植锡水平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换过几次板,CPU短路的。发过去说交换不了。各种理由。

CPU没短路的发过去,说CPU坏了 需要加钱。发 ...

以前交换过 总之还是不靠谱 都是修过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这个CPU,植锡比较难,楼主植锡水平高。

主要是买到了比较好用的钢网,

网友:
没有灌黑胶的还可以搞搞 灌胶的容易掉电 。。。。

网友H:
楼主是有专用网吗?好不好植球

网友:
手里有拆机的CPU还是可以搞搞的, 如果订货 就算了  大实话,这个U实在是不好整

网友:
不敢搞,风险高,这种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有专用网吗?好不好植球

恩,,直球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cpu太贵了》我一般换主板................................................................

网友:
看到这U坏了,都要先给客人打疫防针,不要吓到人家心脏病发作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这样就可以搞,,,,,

网友I:
高手高手高手 LZ给个联系方式,以后可以合作,把板子发给你,给秒秒

网友:
能换集成CPU的……我想不多吧。你算牛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手高手高手 LZ给个联系方式,以后可以合作,把板子发给你,给秒秒

网友:
淘宝交换的水很深,有些不支持对发要先发过去,其实就是收到你的坏板马上修

网友:
太厉害了,不愧是朱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双核的也不换,我遇到的都是些同行,没利润,他们都报的高,要不他们都去交换了,我们这有人做交换的,基 ...

那些交换的是从厂里搞到货的吗?

网友:
可以叫客户换双核的CPU ,便宜这个CPU还有代用的吗?我问了卖芯片的说这个没有代用的CPU

网友:
U 太贵,如果手里有,可以蛮搞搞看

网友:
                             这手工。。。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