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 板号:nm-a273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9-01-07):
上电电流0.1,按开关不触发,主板两处进水,清理完后没发现问题,开关接地测试有跳变,但主板电流不变,偶尔短接到开关第2脚,触发到0.6

心里有底了,直接测试ec110脚pwrbtn脚,按开关电压不跳变,断线了。

由于开关脚连出来的地方过孔了,直接飞电阻到开关处,装上机器,成功亮机。

至此,主板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开机线路断线也经常见,昨天修个惠普的就是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水平好。给力

网友:
思路清晰 判断准确 维修经验一定丰富 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我的35v对地短路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看的也明白赞

网友:
上电电流0.1不正常啊。0.1的电流要不就触发了,要不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