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3 键盘通病

楼主(2019-01-07):
修了很多 正常关机 键盘就不能用了 换了就好

网友:
这型号的拆下来屏还是正常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 这芯片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买不到,只能料板上拆么

网友:
通病吗。暂时没遇到过‘收藏先。。。。。。。。。。。。。。。。。。。’

网友:
这芯片是什么型号呀??蟹蟹老司机分享牛逼经验

网友:
是什么元器件 看上去是二极管还是什么 原理说来听听

网友:
淘宝有卖 2.5一个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苏菲的本子,拆屏是第一大难题,屏很脆,拆过几个还倒贴钱,后来都不接了。

网友:
这个之前有研究过,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了  修好了后待机高  就是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
我有一台鍵盤不能用, 不敢拆屏啊, 退客戶了.

网友:
这个也是常识,最小化再说

网友(2022-03-03):
今天刚收到一个 回头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菲的本子,拆屏是第一大难题,屏很脆,拆过几个还倒贴钱,后来都不接了。

这个一定要加热到80度3分钟,要趁热拆一定要烫手的感觉。

网友:
键盘有时不行,不知是否这给芯片问题

网友(2022-11-07):
苏菲不是平板电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