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recision M3800 适配器不供电,单电池可放电维修

楼主(2019-01-07):
故障问题:适配器插上后,B+电路无电压,单独电池可放电,但无法充电

此问题与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6471-1-1.html 相同

弯路处理过程:
检查充电芯片BQ24715 1脚ACN/2脚 ACP电压正常19.5V,5脚ACOK电压 3.3V正常,6脚 ACDET 2.6V正常,
16脚REGN 超过5V正常,但照思路来说,没有装上电池情况下12脚SRN和13脚SRP电压应该拉高,才会让充电场管提供超过19V电压给B+电路,
但SRN和SRP电压始终只有0.4V,果断的把BQ24715换了,充电场管CSD87351Q5D也换了,问题依旧。

正确检查及维修方式:
对照BQ25A(BQ24725A)条件,当插上适配器后,4脚ACDRV电压需要高过3脚CMSRC大约4V,检查了PR200、PR208阻抗都是4.02K正常,
找到问题了,PQ200、PQ201隔离管坏了,所以PC200电压无法拉高,这板子是MDS1521URH的30V/28A隔离管,先用AO4456隔离管30V/20A替换后,
终于看到待机电流了,也可以顺利充电了,提供此方法让各位参考

M3800新款板号是LA-C011P,可以利用LA-9941P图纸维修

网友:
隔离管坏导致的吧

网友:
是的,隔离管,不过因为都可以导通,所以比较难发现是这里造程

网友(2020-07-23):
请问隔离这一部分有完整一点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