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笔记本维修之不出RSMRST#

楼主(2019-01-08):
实地笔记本维修之
不出RSMRST#
前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小生乃小小白,此帖并非技术贴,因为最后的处理方法不过是重新焊接了一下BIOS就解决了问题。
        然后此次开帖的原因有两个:
①记录自己走过的弯路,和大家分享;
②这次的维修也说明一个问题,某个信号或者供电不出来,肯定是前面哪个条件没满足,不要盲目地修,思路要清晰、正确。
        板  号:纬创LZ5710290-2 48.4PA01.021
       故   障:人为故障维修,不出RSMRST#
        结   果:重新焊接BIOS并将主板清洗干净,RSMRST#恢复正常
先给今天的主人公亮亮相。。。。
        正面照来一张:
        反面

        然后这是板号:

维修过程:
        在修故障板的过程中,测到待机3V、5V都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RSMRST#,查过VCCSUS3_3,有电压3.3V。那时候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既然VCCSUS3_3都出来了,那就说明主待机主供电已经产生,那么就应该产生RSMRST#了(事实不是这样的,产生RSMRST#还需要EC的待机条件和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
        然后脑袋短路,在追查信号来源时锁定目标如下:
        该电路在主板中的位置
        测得3脚电压为0,也就是RSMRST#没出来。
         开始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这也是老师总是说我基础差的原因),还以为PM_RSMRST#是由R1912上拉的呢。在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上讲,说是上拉电阻坏了会拉低这个信号(现在想想,主板都不一样,实在是瞎搞),于是我就开始动风枪烙铁了,把电阻的一脚断开去测量,最后打值正常。然后就在那里纠结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后来同学超哥告诉我,这个电路是用来控制RSMRST#开关的。
        既然这个是正常的,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了。继续往前查,发现是EC发出来的。
        因为脑子里错误的思路,总是以为只要待机芯片的PG出来了,就应该产生RSMRST#。所以一个人就坐在那里焦头烂额,想不通。老师看到了,走过来,问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听完我的描述之后,老师问我,前面的条件都查了没有,我说查了呀,待机芯片的PG都出来了,老师顿了顿,说:“那EC的待机条件、桥的待机条件也正常才能工作呀”。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于是我去查桥的待机条件,没有异常,再去查EC的待机,供电、复位都正常,再用示波器查读取程序的时候,发现串行输入脚没有波形。如下图(该图为后来补拍的):
         把BIOS拆下来,在草稿纸上磨一下引脚,清理好焊盘再重新焊接。
        看到电流上去了,当时心里那个激动。
         然后用示波器测下BIOS第5脚的波形,漂亮!

        再次测量Q1901的3脚电压,3V。
        至此,RSMRST#电压终于出来啦!

网友A:
还是给你加分鼓励下 想要成为维修人员总要经历这些坎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给你加分鼓励下 想要成为维修人员总要经历这些坎坷

谢谢大佬的鼓励,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网友B:
是一个排版的好手,领悟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排版的好手,领悟能力很强

这还得老师教得好才行啊

网友C:
这个很真实的体现了一个新手的维修历程,思路一错,会陷入死胡同,这样的帖子多来点也好,给很多新手一个错误的示范,才能更好的维修,案例本身很简单,但是过程很精彩,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真实的体现了一个新手的维修历程,思路一错,会陷入死胡同,这样的帖子多来点也好,给很多新手一个错 ...

谢谢您的支持,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思路不怎么清晰

网友D:
BIOS为什么重新焊接会好。究竟是空焊还是氧化,具体什么造成的讲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为什么重新焊接会好。究竟是空焊还是氧化,具体什么造成的讲清楚

谢谢您的提醒,下次会注意的。是BIOS的串行输入脚没焊好了,导致无法正常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提醒,下次会注意的。是BIOS的串行输入脚没焊好了,导致无法正常读取BIOS。

感谢你的经验贴。多少会有帮助的

网友F:
楼主示波器抓波要抓2脚,2脚有波了才算读取到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示波器抓波要抓2脚,2脚有波了才算读取到BIOS了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确实是这样的呢。

网友:
你的维修太经典了,可以当成教学片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