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换电池开机直接进DFU

楼主(2019-01-08):
手机拿来偶尔重启,连接爱思有电池数据,换个原装电池开机能进到系统,过5秒左右直接关机,连爱思显示DFU 模式,过一会直接开机重启,如此循环。用数据线开机能进系统大约两分钟重启,用数据线显示没有电池数据。刷机能过没有报错。求助该查哪里?爱思验机报告如下图

网友A:
用爱思刷的还是iTunes刷的?

网友:
摄像头先不安试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爱思刷的还是iTunes刷的?

iTunes

网友:
电池无数据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换电池,电池也有可能引起

网友:
有的电池虽然是亲电池,也会无数据,换其它品牌电池

网友:
这板倒像是换过硬盘的,如果换过应该是硬盘下边板层断线接触不良了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用不了下重启的故障。苹果的板层太容易断线了,扩过六台手机有两台都出问题!所以扩容机不如原机值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