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不能点亮主板,什么问题?

楼主(2019-01-08):
这根内存条是8G的(应该质量不大好),直接用它,无法点亮主板,情况是CPU风扇转了一会儿直接断电。

但是用另外一根8g优质内存条+这根内存条,是可以点亮的,而且系统显示内存为16G,所以这根内存条是能用的?但是为何直接用它不能点亮呢?

网友A:
SPD 数据 重新刷一下。。 就是 内存条上面 那个芝麻大的 8脚芯片。 相当于 内存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 数据 重新刷一下。。 就是 内存条上面 那个芝麻大的 8脚芯片。 相当于 内存的BIOS

会不会把内存条刷坏了?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 数据 重新刷一下。。 就是 内存条上面 那个芝麻大的 8脚芯片。 相当于 内存的BIOS

SPD 数据 重新刷一下,主要是刷哪些参数? 主要是降低频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