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的大神们,tcl电视屏幕部分变暗?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1-08):
什么地方坏了?怎么修?可以自己动手吗?

网友:
补充一下,用了78年了,是不是该淘汰了。

网友:
别折腾了!

网友:
学习学习,有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
部分地方暗应该是灯管坏了组吧
这个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你这个看样子,莫非是屏幕设置问题

网友:
屏幕变暗一般是灯条问题,看图好像是上面正常下面变暗。

网友:
灯条坏了

网友:
下边的灯条有问题了,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灯条问题哦,,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灯条坏了,某宝买一个

网友:
屏问题,不是背光。。。。。。。。。。。

网友:
这是7年前的机子 没有灯条  只有灯管    小心拿下屏   点亮就 可以看到不亮的灯管   换了就可以

网友:
上边带像是屏的问题,下边暗像是灯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