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9-01-08):
新电池 供电9V, ID  0.3V, temp mbat 0.5v,data2.5v, clk 2.5v,不知道哪个信号不正常,请教

网友:
这个ID 是电池插入检测吧,是高电平有效?,这个temp是过温保护,也是高电平有效吗?

网友:
DATA和CLK电压不够,正常是3.3V

网友A:
DATA和CLK 查下这个的上拉电阻电压

网友:
ID电位低了,系统会认为电池不正常,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数据  始终一般都是3.3吗  你这2.5能算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和CLK 查下这个的上拉电阻电压

3.3v的电压,信号是 EC直接发出来的

网友:
DATA,CLK,都是2.5V?一般都是3.3V你,可以重点看看是不是EC拉低了,或者充电芯片。

网友:
DATA   CLK 数据 和时钟信号 都不正常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