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 7手机无基带,插卡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08):
     iPhone 7手机无基带,插卡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陈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7无基带显示插卡无服务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无基带,插卡显示无服务。

【维修过程】:一台iPhone 7开机进到系统显示正在搜索,关于本机里无跳制解调器固件,判断为基带故障。

  拆下主板先测量基带电源输出所有LDO和S1-S5供电滤波电容和电感的对地阻值,测量后发现无问题。怀疑是基带电源焊盘
93脚位和98脚位接地似短非段,取下基带BBPMU_RF电源飞线。

  装回基带电源BBPMU_RF装机测试进入系统有基带固件也有串号并提示无SIM卡故障修复,维修完成。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陈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 7手机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iphone7无基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078-1.html
  iphone7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11-1.html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
不会掉点?

网友:
楼主,遇到过,能上网,不能打电话的吗,也是7,,没搞好,,

网友:
为毛我遇到的都是奇葩。难道是同行干基带电源把u干虚了?无服务,一格2g,满格2g,满格4g这样切换,偶尔跳激活,无信号时06#不出串号。处理好基带电源,换了时钟,换了大射频,换了功放供电。现在无服务的时候多,无服务时06#有串号了,加热一下主板信号可以跳变。准备干一下基带u了

网友:
多谢分享,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之前遇过一个,搞不好就退回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