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CER E5-471G-565K BIOS

楼主(2019-01-08):
    客户送修ACER E5-471G-565K  接电待机0.01 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测所有待机条件都正常,按开机键EC不发PWRBTN到CPU. 配置I5-5200U,显卡820M,板号 DA0ZQ0MB6E0 REV.E  ,准备刷BIOS试下,论坛找了很多BIOS,跟我这款机的小型号不匹配,刷完有的开机电流0.3A 左右不亮机,有的开机正常,但是进系统后不认有线网卡,BIOS里面SN没有,UUID全是FFFFF。现在这个BIOS,机型565K按下开关到亮机16秒,进系统使用都正常!原机BIOS被我刷掉没有保存。这个BIOS算是不错了。单独发出来,大家找起来方便。这个刷完进BIOS,机型信息完整,机子型号,SN ,UUID都有。

E5-471G-565K BIOS.rar

3.59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还是不放弃,经过研究,16秒亮机一切正常的BIOS的ME是10.0.30.1072,亮机快不认有线网卡的BIOS的ME是9.5.3.1520,用工具将亮机快的ME提取写入到16秒亮机的BIOS里面,也可以开机秒亮,但是也不认有线网卡,看样子亮机快不认有线网卡是ME造成的。最后在论坛下了一个10.0.30.1072未通电的ME,写入到16秒亮机一切正常的BIOS里面,装机测试完美,按下开关屏就亮了,进系统测试一切完美!上传一个完美的E5-471G-565K的BIOS.

E5-471G-565K 秒亮机完美.zip

3.59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0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19-04-12):
跟你情况一样,但是刷上还是0.4-0.5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你情况一样,但是刷上还是0.4-0.5左右

你的机型也是E5-471G-565K吗?如果机型一样,那你的可能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型也是E5-471G-565K吗?如果机型一样,那你的可能不是BIOS问题了。

等晚上空下来再慢慢修这个机器呢,手里还有个*WF词语*G480多次维修过的机器,目前在修那个,谢谢 啦

网友(2019-11-05):
下载下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2-04-19):
楼主威武   经过验证  确实OK     有线无线都OK 亮机还快

网友(2022-08-28):
刚下载了,确实开机快,有线网卡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