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E450c不定时自动睡眠

楼主(2019-01-08):
机器型号:E450c
板号:NM-A211
问题很奇怪,机器可以开机,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用着用着就会自动关机,就像按了电源开关而睡眠了,而且还是不定时的,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主板BIOS刷过,内存换过,裸机测试过,硬盘换过,开机指示灯接口拔掉过,电池换过,键盘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吗?谢谢各位

网友A:
霍尔元件,温控,CPU供电滤波电容,不一定说得对,只是供您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元件,温控,CPU供电滤波电容,不一定说得对,只是供您参考下

这好像是针对掉电的故障吧,我重新开机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画面

网友:
重装一次系统看看,有时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开关开关开关重要的事情说三边!!!!!!

网友:
没有暂时遇到过 抱歉目前帮不了你

网友:
测测休眠信号

网友:
多试几遍,看能不能找到规律...........................

网友:
测盒盖信号啊

网友:
这个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我的E450C开机能亮过一会就关了。三家都没修好,最后就报废了

网友C:
你还是先排除外设吧  裸板测试一下,排除一下系统,不行的话。建议多用,看出问题的时候打一下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先排除外设吧  裸板测试一下,排除一下系统,不行的话。建议多用,看出问题的时候打一下哪里不对

裸板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开关开关重要的事情说三边!!!!!!

好像还真是开关问题,我换了个开关暂时没出现休眠的现象了

网友:
查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