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不能开机拆电池能后就可开

楼主(2019-01-08):
华硕N550J 开机闪一下灯不能开机,把电池拆下就能开机,装上也没问题!第二天又开不了机!这华硕的几款都是这通病!大神们能解决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主板本身的待机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桥出问题小一些,待机电路相对很好修,维修费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