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1开机提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9-01-08):
dell 15-3541开机提示找不到内部驱动器,但是在BIOS中可以看到硬盘,用u盘引导也进入不了pe系统,还是提示找不到内部驱动器,这个故障如何解决?是不是主板的硬盘接口电路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要改bioss设置的,用uefi模式启动盘可以进pe的

网友:
实在不行硬盘主控程序乱了

网友:
你的U盘 PE支持UEFI吗?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恢复了一下bios设置,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uefi 要调的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硬盘坏了吧

网友:
改下启动模式

网友:
这个笔记本电脑BIOS里有些选项不能调,比方说把secue boot改成dissable一般都能进pe,但这个电脑不能修改,选项不起作用,不知为什么?

网友:
u盘pe 支持uefi模式,u盘模式从achi改成ata也不行,换个好的硬盘还是一样,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用安装板的  的 做          不就好了

网友:
先硬装一遍试一试,有的机子硬装就对了。

网友:
可以用U盘启动证明机子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可能是你的硬盘启动模式调错了。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有时候BIOS就是这样子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启动时不要进BIOS,然后就可以关闭secue boot,然后进入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ATA,就可以认到硬盘了,然后可以用u盘装系统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或者是BIOS设置UEFI模式尝试下,再不行就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