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R2.0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 无限重启维修

楼主(2019-01-08):
  此机   客户拿过来    接手  机器不停的重启
  以为   就是内存松了 或者BIOS  坏        接果  弄了  一遍 不行    查了论坛  类似的故障  都是刷BIOS    没辙了  一连 刷了十多个 BIOS   都不行 内存条件  也测了  基本正常   最后没辙了
加焊 PCH  解决   故障简单  兄弟们   加加分

网友:
大神好想问一下你到底是H81还是B85

网友:
B85.....:lol:lol:lol

网友A:
是H81  图片  传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H81  图片  传错了

大神稳定没有?

网友:
哈哈   拿走了   还没返修

网友:
没找到故障点的板子,坐等返修了

网友:
楼主简单粗暴,三板斧,高手,正在桥植球的路上蚂蚁前进,植球不好,准备过年买个植球台,现在没事的时候就在琢磨,拆掉钢网如何用风枪吹锡球而不沾连的问题

网友(2019-05-07):
这修得够直接,一般没办法了才会动桥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