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贴zx50v图片传掉了补一个

楼主(2019-01-08):
其他地方换了ec看着ec挺新的,我先不管ec好坏仔细查看有几个有坑的地方没有线,用表测果然没导通,顺着主板纹路找到后级,从ec脚上直接飞线连接,一共四个地方如图,然后上电测试能开机,键盘坏了再换个键盘就ok一共500大洋!

网友A:
居然把线飞成心形

网友:
居然没有掉件,客户难道是个漂亮妹子,楼主在暗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把线飞成心形

😂 只是两边方便  我都没注意看形状

网友:
我有强迫症  想用刷子蘸洗板水刷两下

网友:
这才叫有才又有意

网友:
这飞线也是醉了,楼主故意摆成心型的吧

网友:
楼主飞个心形,但楼主不走心啊!说实话看着挺恶心!不过收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