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820-00165 没WiFi维修

楼主(2019-01-08):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机15款AIR 820-00165,机主诉说机器没WiFI,同行试过换过WIFI 模块问题依旧,这断定是主板问题了,拆机测主板,目标就是WIFI座子,当测到14脚时没组织(14脚是复位电压RESET)没电压正常是3.3V的,14脚是从U3540 的4脚出来的中间经过一个电感R3558,但测R3558有3,.3V输出,妈的莫非板断线了,于是从从电感的2脚借电直接飞线到座子14脚(把电感撬了)开机测试一下,WiFi怎么还是打X,还没读到硬件,座子电压和组织都正常的,最后把撬的电感短接回来,再试WiFi重新匹配就出来了,看图纸如果把R3558撬了从2脚直接飞线到14脚不行的,因为下面还有个R3559开关是混合电路哦,其实一根线就可以解决问题的,Money就到手了,总结这机器就是WIFI座子RESET 层板断电线了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声,楼主的英文打错了

网友B:
不知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差,读了好几遍还不懂。“最好把撬的电感断短接,再试WiFi重新匹配就出来了,看图纸如果把R3558撬了从2脚直接飞线到14脚不行的”,撬掉电感飞线和撬掉电感短接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声,楼主的英文打错了

钱都不认,罪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差,读了好几遍还不懂。“最好把撬的电感断短接,再试WiFi重新匹配就出来了,看图纸 ...

谢谢提醒没注意看打错了字拼音不标准,

网友:
飞丝走线,可以啊

网友:
牛X,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14脚是个什么信号呀,不贴个图出来标注一下嘛。

网友C:
这是A1534吧?这机好要价  安装系统最少都是15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1534吧?这机好要价  安装系统最少都是150起

这是A1466

网友:
细心修的好感谢

网友:
有图纸就方便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