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C366A 打印上一半就停阻

楼主(2019-01-08):
一台HP CC366A打印机,在打印时上纸到一半时停止。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打印机

网友:
搓纸轮擦擦 看看可不可以。一般的都是搓纸轮 显影组件

网友:
多数定影膜问题

网友:
不是定影的问题。换另外一个牌子的硒鼓套就可以

网友:
进纸离合。

网友(2019-09-13):
硒鼓哪个保护盖直接去掉,或者鼓芯没有转

网友:
hp1007,换个硒鼓或者去掉保护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