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R409L,系统不认键盘触摸板求助

楼主(2019-01-08):
今天来了一台华硕R409ld,故障进系统不认键盘鼠标,在BIOS里面正常,WIN10 EFI  PE里面也正常,但是系统里就不正常!  我去官网看了支持WIN7 64位  WIN1064位  WIN8 64位,其中WIN7 和WIN10的驱动官网就只有几小个,WIN8的到是有很多。我就把WIN7  WIN8  WIN10都做了系统,打了官网驱动还是不行。然后我买了点位图测了,供电啊这些都正常,刷了几个BIOS,淘宝上也买了BIOS来刷还是一样,实在是没办法了,有没有前辈遇到这种情况的,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我看过论坛里换EC,换南桥的,我这台南桥和CPU是一起的,要是换CPU就没意思了)

网友:
对了,系统我做了EFI格式和MBR格式的,差不多做了6种系统了,束手无策了

网友A:
鼠标,这是USB没用嘛? 还是楼主意思是触摸。 就知道硬盘 内存认不到有可能南桥问题。留个爪,看看有木有大佬出来吱个招。

网友:
很可能就是USB3驱动没做好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以前换键盘出现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后来换个硬盘好了!你换个硬盘试试看吧!

网友:
见过触摸板不能用的,PE正常。卸载原来的驱动,重装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鼠标,这是USB没用嘛? 还是楼主意思是触摸。 就知道硬盘 内存认不到有可能南桥问题。留个爪,看看有木有大 ...

说错了,是键盘和触摸,我连EC程序都刷了,还是不行,已经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以前换键盘出现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后来换个硬盘好了!你换个硬盘试试看吧!

我装那么多系统已经换过硬盘了,我现在真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是不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  不认键盘  换了EC没对 。。 加焊排阻对了

网友:
先加焊排阻看看  然后再考虑换EC

网友D:
我记得好像弄过,你什么都不要弄上官网下载官网的驱动,键盘驱动是独立的ATK驱动,必好,好了跟我说下

网友:
要上官网下载相对应的驱动

网友:
跑线线路看看中间有什么东西没,要是没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打打键盘端口的值

网友:
有个I2C的驱动要打上

网友:
既然win10PE里面可以用,那就可以排除硬件本身和BIOS的问题了,看看笔记本出厂预装的是什么系统就装什么系统,GHOST版不行就试试原版系统,

网友:
可以试试18#楼的方法,用ISO系统试试,毕竟足够纯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是键盘和触摸,我连EC程序都刷了,还是不行,已经没什么办法了

如果好了说一下。学习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win10PE里面可以用,这不用考虑,机器肯定没问题。

网友:
查查键盘连ec的线路,键盘问题和桥关系不大吧,不行就换个ec

网友:
现在我有台华硕X43B  也是这这种问题   进系统之前都是好的  可以用  一但进了系统  就不行了
系统也换过  硬盘 也换 了   还是不行             我认为这种还是考虑桥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硬件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在PE里面触摸板和键盘肯定也是没用的

网友:
KBRST 信号 看一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的,那就是U 的问题

网友:
系统驱动的问题

网友:
点位和bios呢,这种问题很少见,建议查键盘和触摸板的控制信号,换掉控制芯片,比如IO

网友:
量一下那个INTSEQR那个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弄过,你什么都不要弄上官网下载官网的驱动,键盘驱动是独立的ATK驱动,必好,好了跟我说下

ATK弄上也不行
我都试了六种系统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思路清晰,收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