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logo界面有声音,经系统无,

楼主(2019-01-08):
a1466,logo界面有声音,经系统无,

网友:
你更换个充电小板试试看,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两个330就够了吗?一般都加四个的。

网友:
看看排线和小板,还有就是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win7的话,系统问题占大半原因,打驱动或换声卡或查声卡电路。苹果的维修思路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