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充电,但是换小板可以,

楼主(2019-01-08):
a1466不充电,但是换小板可以,
不充电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意思就是换了小板就好了???、

网友:
查 sys one wire ,单线总线不识别也充不了

网友:
小板上的电路很好修,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换小板为啥充电了给个解释

网友:
换小板可以 那就查小板的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