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三星 450r5j bios设置保存后灰屏问题

楼主(2019-01-08):
奇葩三星 450r5j  bios设置保存后灰屏问题 原机开机不亮  换内存 ok  客户拿回去发现不进系统 拿来 关闭加密引导 启动项 改成gsm和uefi同时启动  保存 变灰屏了  看主板 别人刷过bios 就 下了个原厂bios 刷上  还是不引导 卡三星logo  可以秒进bios   修改启动项保存又灰屏   刷了无数bios 能量机的全是这样  而且三星不爱认u盘 进不了pe   cpu也焊了 依旧 最后在别的电脑上 不动分区的情况下做了个系统 uefi分区没动  装回系统安装结束ok    其实就是系统坏了 吐血了  只是这个为啥做不成win7搞不懂  一个双核机器  垃圾垃圾 垃圾

网友A:
不是垃圾,系统问题你都东搞西搞的,不就个模式嘛!!uefi照样可以装win7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垃圾,系统问题你都东搞西搞的,不就个模式嘛!!uefi照样可以装win7

客户摔了 摔之前全是好的 你是要不要搞东搞西 论坛有个一样问题的没下文

网友:
uefi还是兼容  模式,调一下试试吧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垃圾,系统问题你都东搞西搞的,不就个模式嘛!!uefi照样可以装win7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马上去百度,uefi怎么装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马上去百度,uefi怎么装win7的

原版可以装,ghost不行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马上去百度,uefi怎么装win7的

网友C:
用原版的ISO 的 PE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原版的ISO 的 PE 就可以了

在它自己本本上装不成pe 进不了u盘不认 只认一个windows 启动的它自己的硬盘 uefi启动的u盘插上也不认 不能设置 gsm 或者单独的uefi 就是 加密引导不能关闭关闭保存就灰屏    uefi装win7  知道没试过以前看过百度麻烦

网友:
win7是不支持efi的!装不上

网友:
三星笔记本主板需要小心的是主板容易变形,一般用BGA返修台焊接更为妥当哦

网友:
系统坏了 确实走不少弯路。。。。。。。。。。。。。。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  后来拆机放电好的

网友:
修机子的话能能亮机首先就得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