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顶灯维修

楼主(2019-01-08):
LED吸顶灯,客厅用。

一般全灭。另一半,只有暖光量,冷白光不亮。
灯珠型号为7030.

W为冷白光,Y为黄(暖白)。
两两并联,然后再串在一起。
注:LED灯珠为恒流源供电,
两两并联的,2个坏其中一个的话,要2个全部换掉。
不然会导致分电流不均匀,导致2个都烧掉。
由于烧毁的太多,淘宝买灯珠子100颗。

————————————————————————————
用指针表,10K档打阻值,LED灯珠就会亮。不亮的就换掉。

坏的做上标记,用风枪全部吹掉。
换上去的新灯珠,用烙铁焊上去。不要用风枪。
烙铁要快,不要超过3秒。时间久,LED会过热烧掉。

全部换好后测试图。
——————————————————
恒流源电路板 铭牌

很典型的恒流源,输出电流250ma,固定值
输出电压 100-175V,是个变值。

具体电路,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5378-1-1.html
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这是高手,这都能修  学习了   o(∩_∩)o 哈哈值得学习

网友A:
       修LED  换灯珠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LED  换灯珠用不住!!

我把它全换光了。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换这是个有学问的活,楼主研究得蛮深入的

网友:
灯珠确实不好换,时间温度要掌握好不然很容易烧。保修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