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3K3100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08):
海信LED43K3100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43K3100

  故障板号:RSAG7.820.6609

  机芯方案:MT5507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灰屏背光亮

维修过程及分析:

  1、检查主板各组12V 5V  3.3Vstb  主3.3v  DDR1.5v  内核1.1V都正常,各组供电对地阻值也正常。

  2、量CN2258电容上无VGH 29V电压 ,怀疑逻辑升压集成N4不工作, 测N4,11脚供电12V正常, 32脚SCL-PMU 3.3V正常 33脚SDA-PMU 0.5V不正常。

  3、按电路图查SDA-PMU经V2174隔离连到主芯片N1的OSCL0脚,测V2174 D极也是0.5V不正常,再测OSCL0脚对地电阻为150欧,也不正常。

  4、按电路图查OSCL0连接有N50 24C32功放N80,主芯片N1, 当断开主芯片N1的OSCL0脚连的R84时对地电阻恢复为正常的4.7K. 再测R84连主芯片N1的对地电阻为150欧,证明主芯片N1己损坏,更换主芯片MT5507AEHJ后故障排除。至此,海信LED43K3100液晶电视灰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技术到位,一针见血!膜拜一下!!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向老司机学习!!!

网友:
请问是根据电路图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的么?

网友:
这个也有图纸啊,在哪儿能下载啊

网友:
这个图纸,在哪儿能下载啊。。。。。。

网友:
真的很佩服 。。。。。。。。。。。

网友:
维修理论知识很重要,有了理论分析问题才会一针见血。

网友(2019-05-12):
高手啊,我就一窍不通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一台,试一下,搞定的话回来感谢楼主